流量阀的压力损失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0):
我选的阀的额定流量是40L,但系统的流量是45L,请问是否有相关的公式来计算在这个流量下的压力损失比额定的流量下的压力损失大多少?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这是咋选的啊?呵呵。

网友:
节流阀还是调速阀?可以简单计算为(45/40)的平方,但要和阀的具体结构等因素才好确定

楼主:
谢谢贝贝师兄

是多路换向阀,前段时间我在书上看到过一个公式,但我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但具体的公式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是在哪本书了,所以还请师兄指教,谢谢!

网友:
流量小于的时候是这样算吧?比如(35/40)的平方乘以额定流量的压力损失就是35时的压力损失,大于额定流量时的压力损失也这样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