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柱与滚针的区别?哪个更适合重载?

楼主(2008-03-21):
我是新手,请问滚柱与滚针的区别?哪个更适合重载?

例如 NUKR型 与 KR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滚针轴承主要是考虑安装尺寸问题,径向较小
滚柱不同于滚珠,他就是为重载设计

楼主:
我对比过两过轴承。滚针的因滚针较小,所以外圈比较厚。滚柱的嘛,我用的是NUKR 35的,有两排滚柱的,前几天烧掉了,外圈都已烧得不像样了,凸轮表面都磨掉了不少,现在要做分析,所以想搞清楚。

网友:
当然是滚柱更适与重载,滚针只是在空间尺寸不够时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请问滚柱与滚针的区别?哪个更适合重载?

例如 NUKR型 与 KR型

KR型的是带保持架的,适合于轻载、高转速的场合,
NUKR型的是双列满装滚子的,适合于重载、低速、存在轴向载荷的地方使用。

楼主:
我刚查过资料,NUKR的极限转速比KR型的还要高的,负载也是NUKR要大一点。

网友:
滚柱适合于重载、低速、存在轴向载荷的地方使用,滚针一般用于空间较小的特殊地方,从承载能力将,泛泛的将滚柱大于滚针!

网友B(2008-05-31):
1.滚子轴承----滚动体为滚子。
1.1.滚子轴承按滚子种类,又分为: 圆柱滚子轴承----滚动体是圆柱滚子的轴承,圆柱滚子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小于或等于3 ;
1.2.滚针轴承----滚动体是滚针的轴承,滚针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大于3,但直径小于或等于5mm;

相同内外径和厚度的前提下当然是满装的载荷大,但是只能要求底转速,

轴承的选型还是要看你的使用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滚子轴承----滚动体为滚子。
1.1.滚子轴承按滚子种类,又分为: 圆柱滚子轴承----滚动体是圆柱滚子的轴承,圆柱滚子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小于或等于3 ;
1.2.滚针轴承----滚动体是滚针的轴承,滚针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大 ...

请问“满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满装,简单得讲就是:

滚子之间是没有保持架,也就是一个滚子挨着另一个,满满的布满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