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图中如何绘制半尺寸,如何打断尺寸线?

楼主(2008-03-21):
在工程图中如何绘制半尺寸,如何打断尺寸线?在线等,急,

网友:
也想知道,帮顶一下^_^

网友:
把标注分解,删除你不要的就行了。我看了在标注样式里改不了你要的,不知道有哪位大虾有更好办法。

网友:
用分解命令:explode        点选你要分解的尺寸线   删除不要的就好了。

网友A:
是AUTOCAD中的吗?还是SW的?不过都差不多,在尺寸设置里将另一边隐藏。可以在“特性”/(“属性”)中修改。在Autocad中也可以建一个尺寸样式,将其设不显示你不想出现的尺寸界线(有一栏可,不好之处在于想全部显示时又要换另一种标注样式。

网友:
哦,对的,我看见了在表注样式里有隐藏尺寸线,  你要隐藏哪个选择就行。

楼主:
在CATIA中,在工程图中如何绘制半尺寸,如何打断尺寸线?

网友:
dfffd

双击尺寸,又边出现的对话框里将他尺寸界线1和2其中一个显示无就可以了

网友(2008-05-02):
引用 网友A:
是AUTOCAD中的吗?还是SW的?不过都差不多,在尺寸设置里将另一边隐藏。可以在“特性”/(“属性”)中修改。在Autocad中也可以建一个尺寸样式,将其设不显示你不想出现的尺寸界线(有一栏可,不好之处在于想全部显示 ...

没错,直接把尺寸线2和尺寸界限2关掉就可以了。很简单。也可以建立一个单独的尺寸样式:快捷键dst

网友(2008-06-18):
先用炸开命令把它分解,再用打断命令就行了哈

网友(2008-10-20):
用分解命令将尺寸线分解后,将不用部分删除或修剪即可,

网友:
双击尺寸-弹出特性工具栏,在表中找到标注样式,剩下的就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看来如果这样的标注不多的话就直接用分解最方便了

网友:
CAD中没有直接的命令,只有采用上面的方法,CAXA电子图板中有这样的标法

网友:
建议别用爆炸的方法,一爆炸,这个尺寸标注散了,不能再编辑了,特别是在图形改动后,这个尺寸标注不会自动更改,容易引起错误。最好是用“对象特性管理器”对要修改的尺寸标注进行编辑。方法是:在要编辑的尺寸标注上双击,打开特性对话框,在“直线和箭头”中可对箭头、尺寸线、界线等进行编辑、打开或关闭。很方便的,多试几下就明白了。
打开“对象特性管理器”还可以点菜单\工具\对象特性管理器,或按“ctrl”+“1”。

网友:
这个方法多呀!用设置里也手用分解也行呀!

网友B:
我觉得15楼说的很好,我遇到这种情况时特性对话框里进行更改的。只是每改一个就要打开一次对话框,显得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15楼说的很好,我遇到这种情况时特性对话框里进行更改的。只是每改一个就要打开一次对话框,显得比较麻烦。

其实,在一张图中遇到需打断的尺寸标注是很少的,偶而打开一次对话框并不是很麻烦。何况我们还可以用格式刷来解决一张图中有多个同样标注形式的问题。楼上还有说用在标注式样中修改箭头隐藏的,那样肯定不好,因为如果在标注式样中一改动,那窗口中所有同一标注式样的标注都会跟着变动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是标注式样中修改箭头隐藏的,那样肯定不好,因为如果在标注式样中一改动,那窗口中所有同一标注式样的标注都会跟着变动了。炸开的也不好,有时候修改他不会变了,而自己又忘将数据改回那就麻烦了,曾经我也出现过这样的差错,第一张图与第二张的不一样,给审核的的给查出来了,郁闷!

网友:
在属性里关掉一侧的尺寸界限就行了!

网友(2009-06-07):
分解尺寸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