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o这种材料经调质处理,再中频处理---请教

楼主(2008-03-21):
请问
20CrMo这种材料经调质处理,再中频处理后,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0~55,淬硬深度可以达到2~3mm吗?选择这种材料主要是为了有好的焊接性能.

网友:
好像达不到此硬度吧,含碳量在0.2%,淬火硬度只有37~45HRC吧,低碳钢要达到此硬度,建议先进行渗碳

网友:
对,表面最好先渗碳

网友A:
20CrMoTi属于低碳钢,这种材料一般热处理方法是渗碳淬火,使得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8~60,几乎没有听说过用中频的,中频主要用于中碳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低碳钢能调质吗?好像不可以吧,还是渗碳淬火到是有可能

网友(2008-07-15):
引用 网友A:
20CrMoTi属于低碳钢,这种材料一般热处理方法是渗碳淬火,使得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8~60,几乎没有听说过用中频的,中频主要用于中碳钢.

20CrMoTi、20CrMnTi 属于低碳钢 ,一般采用渗碳淬火,国内很少有20CrMoTi这种材料

中频主要用于中碳钢?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碳钢能调质吗?好像不可以吧,还是渗碳淬火到是有可能

低碳钢能调质吗?好像不可以吧,还是渗碳淬火到是有可能

低碳钢也可以调质
例如20CrMnTi 渗碳钢,也可作为调质钢使用,但高温回火时有回火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