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种瓶子?

楼主(2008-03-21):
这是一种装酱油的玻璃瓶,我要为它的塑料防盗盖做密封实验设备。但是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这种瓶口的标准,或叫什么名字。先谢谢了!

网友:
看瓶口的形状很有可能是皇冠盖的!?
但瓶口的标准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老马哥。
我的项目是要做瓶盖的密封测试装置,方案快出来了,尺寸是测绘的。迫切寻找瓶口的标准,以确保成功率。

那个照片不太清楚,我用PHOTOSHOP处理了一下。
另外附上瓶盖的剖面图。
目前知道的是靠瓶口内壁密封。
请大家多来参与,即使我的标准没找到,多讨论一下也长长见识。

网友:
看下图挖空部分是否就是瓶口?
但是我说的皇冠盖不是靠瓶口内壁密封的,是靠瓶口平面密封的。

楼主:
对,下面的挖空部分与瓶口配合。用手摸瓶口内壁会感觉到有个突起(见草图,左面图为瓶口)。判断为密封面,不过尺寸非常不好测量,且玻璃瓶精度很差目前没发现某个直径是比较圆的,瓶口外径均值Φ26.1 圆度大概0.3。

网友A:
我以前做玻璃瓶饮料时,就觉得瓶子的尺寸是很不稳定的,这可能跟它的成型工艺有关。
最近有社友统计过,瓶口歪脖子的误差居然达5mm之多,但口径及圆度就没有考究了。

楼主:
玻璃瓶子应该是热成型吹出来的,具体工艺不懂,不过想来也不太可能做的很精。热效应谁能说的准啊,呵呵。

网友:
感觉象是白酒的瓶子啊.估计精度不会对密封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瓶盖是塑料的,装盖是挤压上去的,设计的紧一些能弥补瓶口的误差吧

楼主:
同意楼上,我也是这么想的,目前就是这么做的。
问题是我只接到一个瓶子样品,不知这个瓶子是较小的还是较大的,如果有几十个我就好定了!
现在我的做法是测量瓶盖,我认为注塑件尺寸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塑料比较软,也不好测量。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玻璃瓶饮料时,就觉得瓶子的尺寸是很不稳定的,这可能跟它的成型工艺有关。
最近有社友统计过,瓶 ...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