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管弯管机方案---请教

楼主(2008-03-21):
空心不锈钢管,外径6mm,壁厚1mm的直杆,需弯成弹簧形状,如何控制导程(二节间距)可调?
请高手支招有没有最佳方案

目前考虑到的方案是三个轮子滚压,导程通过调整三个轮子的轴向交叉角来控制,通过调整里面压轮来调整弹簧管的大径

忽略空心管的壁厚差异(进口空心管,壁厚控制得好),同一批次来料壁厚变化极小

楼主(2008-05-07):
没人回答..........................................

网友:
你的方案很好啊,好像没有什麽可以更好了。
不过如果导程不是特别大的话,也许不必“通过调整三个轮子的轴向交叉角来控制”。毕竟能调整三个轮子的轴向交叉角的装置复杂了一点。使用一块在轴向可以改变位置和角度的导向板要容易得多。

网友:
我太菜了,想不出3个轮子的作用?

网友:
楼主的方案很好啊,可以试试。

网友:
能不能在车床上卷呢

网友(2013-04-30):
没接触过,但楼主说的方案我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那三个轮子的用法,由此可见楼主实力不一般啊

网友:
菜鸟来学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