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如何处理在盐水中浸泡而不生锈?

楼主(2008-03-21):
我有一厂品,客户要求在盐水里浸泡24小时,不出锈水和生锈,希望各位大虾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先请客户提供盐水的浓度,之后查哪一种材料参数,可以耐得住。
一般来说,必须316L以上才行,或者含钛合金的材料。

网友:
酸洗钝化过还不行?不考虑换材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如下方法:
1)上防锈油
2)高分子封闭剂

楼主:
我先试试,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回复材料

楼主说的材料是什么状态呢?是棒线还是板材呢?基本上低浓度的盐水300系列就可以达到,比如304等,如果要求高浓度,316等材料也行的
,如果想具体问资料,就打电话给我吧13913884655

网友:
出个主意

我建议采用这个办法比较可行,用45#碳结钢来替代不锈钢,然后表面化学镀镍20um,能够很好的替代不锈钢。

网友(2008-06-29):
盐雾测试

简单,我送你个样品实验下;
www.chinashewu.com

网友:
不锈钢光亮剂、防锈水,搞定;
邓生  139248 46536

网友:
主要是盐水的温度。因为是浸泡。主要是水中氧起作用。平常盐雾测试是3%盐水、35°是最有效的。
一般的304、304L  、321都可以

网友(2008-12-10):
回复 楼主:

使用不锈钢钝化液就完全可以解决你所碰到的问题,欢迎来电咨询:0755-81230555,www.sannychina.cn

网友:
呵呵,盐雾测试啊,见识过,有些表面处理方法是可以做到的,但最好是材料本身就达到要求

网友:
不锈钢不生锈吗?

如果是铸件的话,即使酸洗钝化也304不能保证,316材料如果不缩松的话,可能可以。

网友:
这不是盐雾测试吗   你是要不锈钢不生锈  还是要焊接点不生锈?

网友(2009-01-16):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厂品,客户要求在盐水里浸泡24小时,不出锈水和生锈,希望各位大虾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好像是盐雾要求!?我们公司也有一供应商做SUS420F材料的产品,以产品浸泡在盐水的方式来验证盐雾试验要求。

网友(2009-03-16):
大家提的意见很好,学到知识啦

网友:
6楼的方法不错,不过就不知道楼主用的场合了?
如果是食品行业的,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