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立式离心泵---请教

楼主(2008-03-21):
你好,我正好有一些泵的问题向您请教:多级立式离心泵,流量400m3左右,扬程80以下,我咨询了几家但都没有这么大流量的,楼主能提供一些信息吗?

网友:
请楼主询问电力设备制造厂家,这种一般用于电厂工艺的,有很多的呢。
同时,80米的扬程,单级基本就够了。

网友(2008-05-13):
你这是选什么泵呀,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小的扬程,你可以先单级的就能达到要求呀。为什么要选多级立式的呢?

网友(2009-04-21):
流量这么大啊,一般多级泵只是要扬程比较高

网友:
我们用的是HA150-4400(耐腐蚀泵)由大连华能耐酸泵厂生产,技术参数:流量:400m3/h 扬程:138m 功率:250kw

网友:
用多缸柱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