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工质量控制通常用到哪些仪器?

楼主(2008-03-21):
请教下,轴承加工质量控制上,通常会用到哪些仪器,主要控制哪些参数.

特别是在力学和几何量方面

例如:硬度方面,  如何控制质量

内外径的测量,   表面的轮廓粗糙度 ,圆度,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轴承制造要用到很多仪器,一般都是轴承专用的.你可以把具体的轴承类别(或者是型号)告诉我.我具体的帮助你.ly951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