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图层设置问题

楼主(2008-03-21):
在autocad2006中设置好图层和线型及粗细后如何保存起来?以免每次重新建立一个新文件又要重新设置,望有哪位知道的指教一下。
另外:有人用intecad么?

网友:
在图层状态管理器里面多建几个图层、保存。命令:LAYERSTATE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模板设置好图层,每次直接调用模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模板设置好图层,每次直接调用模板

同意,我都是这样的。我连打印什么的都设置好再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我都是这样的。我连打印什么的都设置好再保存

也不用打印都设置好吧,老兄真是强人~

网友:
设置好了以后,将文件保存为.DWT文件,以后可以直接用模板就方便多了

网友:
设置好保存到模板那个文件夹      下次直接用模板

网友(2008-12-12):
autocad图层设置问题

建立标准图附(在标准图附图层状态管理器里面多建几个图层、保存),如A4  A3  A2  每次做图时调标准图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