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式柱塞泵出了毛病---请教

楼主(2008-03-21):
各位网友,今日我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有个斜盘式柱塞泵出现了问题。
泵体上有一个压力调节阀,顺着管路到电控溢流卸荷阀和单向阀输出压力和流量到工作原件,毛病是出在泵体本身压力很小,关掉阀台供油和回油阀,也不见起压。请问如果是泵发生毛病怎样来判断?

网友:
挖掘机上面的是不?检查下安全阀和密封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压力控制变量泵,因此可能的原因主要在压力控制阀上面。仔细检查压力阀的设定值、阀芯是否被卡死,从泵本身看,要检查斜盘在停机状态的倾角和运动的灵活程度。总之这个原因比较多,最好能有液压原理图和变量泵结构图

楼主:

谢谢!这个泵是液压站上面的,毛病的确是出在泵本身!我想应该是在压油腔和吸油腔的转换方面卸压。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最多可能在配流盘上面,可能的话拆检

网友A:
既然确定是泵的问题了我觉得还是拆开检查下好点,不过听说柱塞泵反修后用的都不理想?

网友:
楼主关掉进油回油阀了,是不是在进油阀中间,看看溢流卸荷阀有毛病没?

网友:
检查斜盘组件及调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确定是泵的问题了我觉得还是拆开检查下好点,不过听说柱塞泵反修后用的都不理想?

拆检,修复,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如果你的泵的保修期 还没有过最好是发回让他们修理,这样能确保您的使用。

楼主(2008-04-20):
盘式柱塞泵出了毛病---请教

谢谢各位,我的泵是新泵,现在还在等厂家!

网友(2008-06-14):
估计是泵的压力阀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打开阀体检查,清洗压力控制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