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355+N是哪国牌号的什么材料?

楼主(2008-03-21):
rt
,它对应于国内哪个牌号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
,它对应于国内哪个牌号呢?
非常感谢

产品是否是用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品是否是用板材

Material:
E 355
Numerical:
标准:
AFNOR NF
国家与地区:
France

结构钢

NF A 35-500
Steel types E24, E28, E36 for use in metallic construction

Material:
E355
Numerical:
标准:
DIN
国家与地区:
Germany
结构钢

DIN EN 10296-1
Welded circular steel tubes for general and mechanical purposes

E355 Ni

材料牌号:
FeE 355 Ni 14
标准:
EU
国家与地区:
European Union
钢组:
结构钢
次级类别:
EU 129 低温使用镍钢薄钢板和钢带

化学成分 (%)
元素
最小
最大
近似的
C
0.1500
Si
0.3500
Mn
0.3000
0.8000
P
0.0250
S
0.0200
Cr
0.2500
Mo
0.1000
Ni
3.2500
3.7500
V
0.0500
Al
0.0150
Cr+Cu+Mo
0.5000
Cu
0.3500

网友(2008-09-16):
E355对应国内牌号是什么?急需

E355对应国内牌号是什么?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