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染色之后颜色深浅不一---请教

楼主(2008-03-22):
一批很重要的零件拿去氧化厂做,做之前反复强调制作时要注意的地方,也用文字和图片来做了书面的说明,之后也每天一个电话跟进这件事。数日之后去取货,发现做出来的零件,颜色深浅不一,由于零件上面有很小的螺纹,不能随便返工重做(返工极有可能导致整套零件报废)。
厂家给出的解释是:挂具用久了,弹性不一,导致松紧状态不一,导致颜色深浅不一。
在和厂家的交涉过程中,厂家说了很不负责任的话:“你的东西要求太高,我们做不了”。
说实在的,这家氧化厂规模也是算大了,上万平方米的厂房,上百工人,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不错的(因为我以前做过,所以即使距离很远,我也来这里做氧化。)

其实我现在也有很多疑问和其它想求助的地方,一个是造成颜色深浅不一的原因有哪些?我知道的原因还有氧化膜的厚度不同。

另外就是有没有那家氧化厂比较擅长做有螺纹的小零件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这些零件的确和工业用的铝材有些不同,那些大型的铝材也不需要这么细心的制作,也可以返工制作,而我这些零件,一个是挂装的时候需要保护螺纹不被破坏,也要保证尽量一次制作成功。

其实话又说回来,如果要靠返工来保证产品质量的话,其实也是很不应该的,毕竟也是一种损失。

网友:
我们以前也有这样的问题。硬阳后颜色有差异。后来找了家国营厂就好多了,工艺稳定。苏州长风作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色差多少回有点的。我们是7075材料,金黄色

网友A:
还是另找厂家吧  我觉得是他们工艺不行

我之前一些零件氧化之后会褪色 相当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另找厂家吧  我觉得是他们工艺不行

我之前一些零件氧化之后会褪色 相当差劲

我现在找的这家颜色做得不错,用的是铝合金专用染料,据说是进口的,以前也做过一批效果不错,也没退色,我找过很多家了,算是这家颜色做的最好了,没想到这次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换了师傅制作,因为上次制作是4个月前了。

很巧,我这次做的也是金黄色,材料是60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找的这家颜色做得不错,用的是铝合金专用染料,据说是进口的,以前也做过一批效果不错,也没退色,我找过很多家了,算是这家颜色做的最好了,没想到这次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换了师傅制作,因为上次制作是 ...

那还是好好谈谈吧,毕竟找一个实力不错的厂子不容易

楼主:
就是这样的效果,颜色深浅不一,把颜色深摆在一起,竟然是由也是深到浅的,把颜色浅的放在一起也可从中再分出深浅来,然后由于又是2件一套,上盖和外壳的颜色又不一致,每一套之间颜色又有区别。

天呀!搞得我头都痛了,看久了眼睛疲劳连我自己都分不清颜色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好好谈谈吧,毕竟找一个实力不错的厂子不容易

是呀,所以我虽然觉得他们不合理,我也是好声好气的和他们商量。

网友(2008-04-24):
氧化颜色是难控制的,可要求用色差仪和亮度仪全检.你们要给他们一个色差范围

网友(2008-07-30):
renshi

阳极氧化的时候最后的颜色和里面溶液成分的含量还是有关系的吧?我们用的是重铬酸,一批做出来的是草黄色,但一批是灰色似的,现在在找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
我们以前做薄板硬质阳极氧化竟然正反两面色差很大,后来在碱洗时将时间延长就能好些,色差多少会有些,就是不好控制

网友(2008-09-02):
chunzu

请能否提供苏州长风详细情况

网友:
有人遇到过氧化黑褪色吗?有没有测试方法?

网友(2008-11-09):
回复 楼主:

我认为超硬铝硬氧会有金黄色,其他应该等比较暗的! 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颜色有差异有时和铝的材料关系也很大

网友(2008-12-16):
我公司刚刚经历黑色阳极氧化掉色问题,工件经过三个月到半年逐渐退色,慢慢变成黄色,这一批氧化阳极是使用传统染色工艺制作的,这种工艺受到很多限制,包括前处理、氧化、燃料、封孔等各种因素影响,现在我们改变了供应商工艺,使用了电解着色工艺,但是此种工艺又受到材料的约束,不同性质铝合金材料,或者是形状大小不同的材料都会产生色差,目前还未解决根本问题。
希望各位高手帮助提提意见和建议!

楼主:
如果褪色的话基本有2种原因,一个是采用了非铝合金专用染料,另外一个是封闭没做好。

这些主要原因就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染料用的是染布的染料,封闭用的是低温封闭,封闭时间不够,用了劣质的封闭剂或者根本没有用封闭剂。

检测方法很简单,如果有以下情况就可以断定没有做封闭或者没有做好封闭:用水洗一下就掉色;用白板笔在上面划一下,不能擦除的。

以上是我的经验之谈,大家可以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B:
关于封孔度检测方法,我可以多提供几种简易方法:1、使用纯蓝钢笔水滴在工件表面,如能够擦掉不留痕迹,表明封孔度良好;2、用手指按压工件表面一分钟左右,表面留下的手印如果能够擦除,表明封孔度良好。
其实关于铝合金的阳极氧化以及着色工艺,日本这方面技术比较成熟,包括很多国际上的专利技术都是日本的,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和产品工艺上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封孔度检测方法,我可以多提供几种简易方法:1、使用纯蓝钢笔水滴在工件表面,如能够擦掉不留痕迹,表明封孔度良好;2、用手指按压工件表面一分钟左右,表面留下的手印如果能够擦除,表明封孔度良好。
其实关于 ...

很多国外大公司零件都是我们代工的

网友(2009-12-17):
可达兄弟
可以在这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我的厂子也想请你们代工
17# 科顺达

网友:
科顺达方法可以大致测试封闭.你们说的退色问题可以要求供应商做UV测试,提供他产品的耐光性,还要做盐雾测试防腐蚀能力.好的氧化厂都有.我不知道你们找的是什么样的.另外染色后颜色不一致我没看到实物大概说一下,一个是材料本身的差异大(比如铝管在挤压成型过程压力、温度不稳定,铝管两头和中见也不一样须切掉2头一定长度后余下的才是合格的)铝的硬度=也会影响他的饿氧化膜生成速度进而影响着色,这种情况无法做到一致的颜色,另一个是氧化的时候他的设施导电不均匀,还有就是阴极用铝板灭有用铅板的一致,最后就是染色的人员能力问题不会看色导致每一挂产品颜色差异大

网友(2010-05-07):
如果褪色的话基本有2种原因,一个是采用了非铝合金专用染料,另外一个是封闭没做好。

这些主要原因就是厂 ...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的经历比较浅, 但这也是我遇到的事  感觉真是头痛 一批货交出去又退回来  在线氧化的全过程我们可是一直跟到底的 本来以为是加工厂商不重视  后来一直做货都是自己派人跟着的 但回来的货 也没体现到跟进的效果 还是深浅不一    咱们该不该把问题向着他们上色时间来看  我个人感觉 唯一我们不懂的一点 也就是上颜色所需要的时间  我一直都在怀疑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时间把它弄成个全自动的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啦    (让它的时间稳定)_请参考

网友:
材料也有可能导致颜色不一。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没接触过铝合金的阳极氧化,现在的工作很多铝件,要做。

网友(2012-02-09):
零件上有包铝,厚薄不均,所以有色差。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看起来比较简单 你的螺纹多大 我想你可以有客户好好谈一下  你比螺纹堵起来去返工  我跟了一段时间表面处理 我认为还可以 不知道你的公司在那里啊. t, c4 U1 n4 E% t' M

网友:
谢谢了,我们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蛮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