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的中心线---请教

楼主(2008-03-22):
大家可能使用CAD或是CAXA出图时会发现中心线在遇到尺寸线的时候,中心线会自动断开。但是在ProE工程图中中心线却不能被尺寸线截断。这样打印出来的图形十分不好看,另外也不符合我们国标。请问谁知道如何设置才能让在出工程图的时候中心线会自动被尺寸线断开。小弟在此谢谢了!!!(如图需要在50度的地方断开)(插入-断点这种方法除外,因为这种方法不能恢复)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我们的做法都是导到CAD里面再修改

楼主:
不是吧,整好工程图,然后导到CAD再去修改,那这样ProE不就失去很大的意义了。是不是ProE这方面还没开发出来符合国标的?

楼主:
哈哈,问题已经解决。还是采用老办法:断点命令,当图画好准备出图的时候,在需要打断的地方使用断点命令。但是当想把打断的地方恢复时,首先选中中心线,然后点编辑——移除——移除全部断点,即可恢复中心线。具体如图所示!

网友(2008-05-20):
聪明,灵活运用才是最棒的

网友(2008-07-04):
不错的用法,我还没有掌握,慢慢来吧。

网友(2009-04-16):
问个问题,proe工程图中的中心线怎样画?

网友:
可是我们都是转到CAD里面再修改好然后出图

网友(2012-06-04):
学习这种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问题已经解决。还是采用老办法:断点命令,当图画好准备出图的时候,在需要打断的地方使用断点命令。 ...

哎哟··不错哦!很屌哦!呵呵····受教了··

网友:
不错,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可以使用添加模型基准再点定义的!

网友(2013-10-31):
我没改过配置,就用了一个软件,叫smartdrawing,所有的事就都解决了

网友(2013-12-08):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个,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