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34的螺纹---请教

楼主(2008-03-22):
各位朋友们,我从事外贸,主要是机械产品的进出口最近接到客户的询单,有一个TW34的螺纹,还说滚丝后,外径最大尺寸为29',我怎么也查不到这是什么样的螺纹,工厂的工程师也不明白,请教一下,这个螺纹标准是什么样的?再就是,这这么大的螺纹,可以用滚丝吗?还是直接用车床加工?

非常感谢,希望精通罗纹这方面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先表示感谢

网友:
直接用车床,还可以用旋风铣啊

网友:
爱克姆螺纹,螺牙角為29°,代号為TW,是JIS B0222标准,34为外径,后面还缺少一个一英寸几牙的数值来确定螺距。你后面所说的29寸的外径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2-05-16):
是29°梯形管螺纹,日本标准,查一下JIS B 0222

网友:
此标准已经在1996/11/20被废除,无任何替代标准
Standard No.          JIS B 0222:1980
Title                          29 degrees trapezoidal screw threads
Status                        Withdrawn
Date Withdrawn      1996-11-20 赞同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