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资料大于5M时如何分割?

楼主(2008-03-22):
上传资料大于5M时如何分割?是不是要用什么软件来分割,哪能位大侠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在打包压缩的时候选择小于5M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资料大于5M时如何分割?是不是要用什么软件来分割,哪能位大侠能否指导一下.

这个可用.

网友:
你用rar压缩软件的时候
可以选择压缩文件的大小
这样你就能根据自己需要来分隔每个压缩包的大小了
另外就是注意1M=1000,000字节

网友:
可以参看下帖中5楼的介绍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227&page=1#pid29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