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尺寸精度---请教

楼主(2008-03-22):
快走丝线切割加工一外径¢200的圆,最高尺寸精度(椭圆度)可达到多少?(厚25mm,材料Cr12,热处理HRC60左右,实心,上面均布4个M10螺纹通孔。)

网友:
若机床的导轮及轴承都是更换不久的,精度还可以的,快走丝线切割的切割直径200mm的圆,估计椭圆度在0.035-0.04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