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y系列减速机,只几天二档中间轴上的齿面磨损---请教

楼主(2008-03-22):
我公司所使用的zsy系列减速机,新上机四五天就出现二档中间轴上的齿面磨损,是否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负荷过大?

网友:
两种可能都有,可用锯片刮一下齿面或直接用硬度计测一下硬度,再考虑负荷.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齿轮硬度不够?

网友:
你说的两种应该都不可能,人家齿轮箱厂不可能拿45钢代替42CrMo,20CrMnMo,17CrNIMo6吧?不可能不调质吧?那样你们公司不是太肉了。。。负载过大也不可能,都是计算过的,根据工况系数和服务系数来说,接触安全系数怎么也有1.8以上吧?弯曲不说了。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基本的设计人员都知道的。
我个人觉得原因应该是装配过程中出现的,齿面啮合不过关,或者磁粉探伤不仔细。。齿轮出厂的哈就有裂纹。。。。
个人愚见,毕竟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小毛孩。。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齿面硬度,多数可能热处理有问题。还有不知你们加油加了多少,齿轮有没有完全润滑?

网友:
1、检查一下有没有齿面间异物。
2、查一下装配是否正确。
3、看看载荷是否过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楼的弟弟,齿面磨损跟齿轮有裂纹好像关系不大吧
我认为是材料问题,还有硬度问题

网友(2008-07-05):

是材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