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头内孔的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08-03-22):
中间是弯头,两边分别是长度2米的和一米五的直管,弯头角度大约60.
请教高人,弯头部分内孔怎么加工!
从两边用镗头,镗杆伸出长度不能到达弯头部分!
不知道我说请了没有!谢谢

网友:
把不准脉啊,还是赏个图给我吧.

网友:
是呀,没有图纸及零件的要求和用途,不好说

网友:
没看见图,可将弯头内孔加工好后在和直管焊接上。

楼主:
各位达人,图不方便传哦,铸件是要求一起加工的!内孔960,要求粗糙度3.2。大概就是这样的。开动脑筋帮偶想想哦,跪谢咯!

网友(2011-09-15):
你能表达清楚点吗?我还没有听清楚

网友(2012-03-14):
可以先把孔加工好后再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