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管和冷拔无缝管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3-22):
请问热轧管和冷拔无缝管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采用什么工艺成型的?
而他们的力学性能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热轧是热加工
冷拔是冷加工
首先要清楚热加工和冷加工的区别是什么?
主要区别:热轧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轧制,冷轧为在再结晶温度以下轧制.
冷轧有的时候也会有加温的,但是温度比较低
因为冷轧之后会产生加工硬化,如果对于材料的成型要求比较高,还要进行退火
冷轧和热轧一般是板材或者型材,而冷拔一般是圆柱截面的线材。另外热轧板材一般是合金含量较高,强度较高的钢材,而冷轧则是低碳低合金的钢材,通过冷轧可以提高强度,保证材料表面质量。冷拔一般需要多次拉拔,在每次拉拔之间要有相应的去应力退火,保证下一次的冷拔顺利进行。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8-06-09):
热轧是热加工
冷拔是冷加工;一般毛管料还是热轧穿孔生产的,后经冷拔制变形生产钢管。而热轧钢管是热状态下达到成品尺寸后冷却成形为成品;

网友:
除了这些外相对来说,热轧管精度低,表面粗糙,而冷拔管精度高一些,表面粗糙度也好一些

网友:
用百度搜索下撒。资料很多的。

网友(2008-10-04):
密度上冷的比热的要稍大一点

网友(2009-09-23):
感谢 学到了东西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2009-11-24):
比较需要的资料,可以回答下我的资料么

网友(2012-03-25):
引用 网友A:
热轧是热加工
冷拔是冷加工
首先要清楚热加工和冷加工的区别是什么?

你好,想请教一下,热轧管轴(锰钢)如果变形比较大,而且需要敦厚的话,加热温度在多少度最好呢?

网友:
冷比热贵,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