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ANUC系统多头螺纹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8-03-22):
有哪位高手知道12头螺纹的加工编程方法

网友:
做12头可以在加工的每道螺纹的时候退一个螺距。很简单的。要是你会宏程序只要几句话就好了,还要容易。

楼主:

楼主能告知具体的编程方法吗?谢谢!!

网友:

导程应该是12。只要用G92编一个程序就可以,然后位移原点就行了。

网友:
导程怎么能是12呢???应该是12倍的螺距吧
可以调用子程序,用G92编一个,Z向向一个方向每移动一个螺距调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