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中的齿轮传动仿真

楼主(2008-03-23):
在SW中如何做到齿轮啮合传动仿真?请高人指教!
下面是源文件:

网友:
添加齿轮配合,然后使用旋转马达就可以。

网友:
我这里不是发的有吗?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1976&extra=page%3D1

网友:
下载学习一下,以前没有做成功

楼主:
十分谢谢版主和湘里狼大侠的指教!
1、按照版主的方法可以实现!但有一个问题:要是不用齿轮配合可以实现这一仿真?
2、请问湘里狼大侠你这个文件要用什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