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20CrMoTi齿轮应该采用用什么材料做模具?

楼主(2008-03-23):
请教一下
压铸20CrMoTi齿轮应该采用用什么材料做模具
望模具专业行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俺以前用最多就H13
但不是做你那种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H13可以达到要求么,可以压多少

网友:
H13我以前主要是做锌合金压铸用的,还可以能压30万吧,但没查你的这种材料和锌合金差别在哪里?找出差别,看你所需材料在H13基础上需要添加什么元素,这样找接近点的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