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继电器在控制回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23):
请教高手,极化继电器在控制回路中起什么作用,在电气原理图中应如何表示和连接,其线圈是否表示出来。请大侠指教,并画出示意图看看。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gzngzn网友好!

普通的继电器的铁芯是由“软铁”制做,所谓软铁是指“剩磁”小的铁。
而“极化继电器”则是由“剩磁”大的的铁制做。
.
你可以这样理解:
普通继电器==伺服类继电器。----既通电时吸合,断电释放。
极化继电器==触发类继电器。---正向瞬时通电吸合,反向瞬时通电释放。
.
至于起什么作用,则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
syw  080324---22.54

网友:
gzngzn网友好!

有一点忘了说了,有的极化继电器用的是软铁芯,只是在吸合处镶了一小块磁铁。
.
syw  080325---08.40

楼主:
谢谢还是不太理解请看下面这个图请给解释一下。谢谢!
图弄不上去呀,请你指点一下。如何是好,请帮忙。谢谢!

楼主:
请教二楼楼主:压力继电器与极化继电器是不是一回事,谢谢!

网友:
gzngzn网友好!

再详细解释:
普通继电器其铁芯是软铁构成,只有当线圈通电时铁芯才产生磁性,才能将
继电器上的衔铁吸合。.
.
镶有小磁铁的极化继电器原理:
由于极化继电器的“软铁芯”端镶有一小块“永久磁铁”,则使得铁芯本身
就带有了磁性的,不管你通不通电,这个磁性都是永远存在。但这个磁性的
能量不足以将衔铁吸引过来。
.
如果,这时,线圈通过一个正向电流,其软铁芯部分产生的磁性与“永久磁铁”
的磁场方向一致,使得磁场能量叠加,足以将衔铁吸引过来。
当外部电流撤消后,铁芯本身就带有了磁性能量,又足以吸引衔铁不能脱离,
它就那样一直处于吸合状态!
.
要想脱离只有两种办法:
1、给线圈反向送电,
2、用另一组线圈产生一个反向的力。
.
原理讲清楚了,至于往什么地方用,就麻烦一下你的想象力吧。
.
syw  080326---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