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的型号DSG-01-3C9-D24-N1-50怎样理解?

楼主(2008-03-23):
我是一个学液压的新手,有哪一位高人能告诉我这样的型号,字母和数字都代表什么意思?3 H/ O) _2 }" R6 s
   DSG-01-3C9-D24-N1-50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这里有24符的电压

网友:
这是油研的01通径的电磁换向阀,你去看样本吧(能够了解更多的知识),有些东西问来很快就忘了。

楼主:

谢谢,谢谢师兄的指导!

网友(2010-03-06):
DSG---电磁换向阀;01----代表通径;3_工作通位数;C9———代表滑阀工作机能;D24电磁铁线圈代号;N1插头带指示灯,50代表设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