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的应用---请教

楼主(2008-03-23):
使用G76编写加工螺纹的程序时,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请高人指点:
1、R:倒角量,怎么确定?一般应选择多大的倒角?1L还是2L?
2、精加工余量一般留多大?他和精加工重复的次数有什么关系?
3、格式中的第二行R(i),如果是锥螺纹,仍用0.001mm为单位?
请帮忙啊

网友:
使用G76编写加工螺纹的程序时,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请高人指点:
1、R:倒角量,怎么确定?一般应选择多大的倒角?1L还是2L? 应该是0.1---9.9L,看你退刀要求和有没有退刀槽来定
2、精加工余量一般留多大?他和精加工重复的次数有什么关系?  余量是G76加工结束后的余量尺寸,精加工次数是在G76加工最后修光的次数
3、格式中的第二行R(i),如果是锥螺纹,仍用0.001mm为单位?  这个R要结合机床的参数来看,你测试一下就知道,错误的会报警,这个是小数点功能的设置.

楼主:
再问G76

1、如果没有退刀槽,怎么来确定倒角量?
2、余量是G76加工结束后的余量尺寸,精加工次数是在G76加工最后修光的次数?
比如:G76  P021060   Q100  R100
说明精加工余量是0。1MM,精加工次数是2次,最小切削深度是0。1,感觉有点自相矛盾
精加工余量是0.1MM,而精加2次,最小切削深度不就成了0.05了吗?

网友:
不明白,按书上的格式编写G76加工  粗车只有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