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日语操作键盘面板的有吗?

楼主(2008-03-23):
单位有个日本原装车床,带日语的操作面板,上面所有标识都是日语拼写。兄弟不才,五十音都不会读,倒是英语还凑合,想问下有没有兄弟知道以下常用键的的日语拼写。谢谢了!
1、Dry Run;2、Single Block ;3、Block Skip ;4、Option Stop ;5、Machine Lock;6、Chip Cleaner.7、Cycle count

网友(2008-08-23):
依次是:1检索  2 单步3 ?手动停止5机床锁顶   6排泄机

楼主:
!1、恒速进给(调试时候用)2、单步运行3、程序跳转4、选择停止(M01)5、机械锁(锁住主轴空跑程序防止程序错误)6、切屑清理器7、连续运转

我现在机床上面的上述键都是日文显示,哪怕是英文的我都就可以用了。偏偏是日文的。我不会

网友:
用软件番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