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后颜色变成红铜色,请教why?

楼主(2008-03-23):
那天去车间,一批零件发黑回来,结果有一种零件的颜色为红铜色,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还是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元素呢?

网友:
混进了含铬合金钢。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

,我查了一下
Cr  提高钢的淬透性,并有二次硬化作用,增加高碳钢的耐磨性,含量超过12%时,使钢具有良好的高温抗氧化性和耐氧化性介质腐蚀作用,提高钢的热强性,是不锈耐酸钢及耐热钢的主要合金元素,但含量高时易产生脆性

但我还是不懂啊,氧化铁Fe2O3是红褐色,FeO和Fe3O4都是黑色,按价位算起来应该是发红氧化更充分一点啊,

网友:
零件是什么材质的?一般来说,Mn,Si含量高的材料容易红

楼主:
哦,谢谢
图纸要求是45#钢,调质

网友:
那就是发黑不合格,氧化成氧化铁而不是四氧化三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