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注塑机上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3):
能帮帮我一个难题吗?

楼主:
上传cad文件大家多提提意见!

网友(2008-04-27):
如图,齿条及液压缸与齿轮所受作用力极大.特别是齿条没有反向力的保护.能保证杆件的旋转运动的方式很多种啊.如增加摇杆等.

网友:
把齿条换成同步带,改用电机驱动。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