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旋转后不能保存原有的图形?

楼主(2008-03-24):
CAD2006以后的版本怎么旋转后不能保存原有的图形?

有什么办法快速解决,别说复制,那我也会,就是太慢了。

谢谢!

网友:
2006以后的版本里的旋转虽然在默认下不保存原有的图形,但在旋转的时候有复制选项,那个其实就是让你选择是否保留原图。

网友:
我绘制的立体图形旋转后回不到原位了,这么办

网友:
返回呀,,,不过对于立体的旋转最好有目的,,,有角度的,,要不然要是去和另一个配合的话,,,哪么要好好利用坐标来进行了,,,这样准确。。。

网友(2008-05-04):
先把要旋转的图形打散,然后再旋转就不会出问题了,试试看。

网友A(2008-09-08):
在扩展工具条李有一个命令是复制+旋转,原图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扩展工具条李有一个命令是复制+旋转,原图保留。

对,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