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全圆的圆弧半径应该怎么测量呢?

楼主(2008-03-24):
加工样板的时候经常有弧线,且大多是劣弧,加工的时候根本无法测量,等下了床子上3坐标检测后,合格不合格都没办法了。
请问谁有在机床上检测圆弧半径的方法啊?

网友A:
可以使用弦长表,不知道多大的圆弧,小了就不行了;弦长表测量的并不很精确,测量的弦长越长,越准确,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工作用遇到的问题之一.
这样的圆弧不是经常遇到,但是一旦遇到就头疼的很,一般只能靠蒙,幸好精度一般都在0.05左右,一般刀具好点多数能蒙准。
我就想,对这种不经常遇到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笨法子可以测量,哪怕费事点也成。
要是买你说的什么弦长表,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影像测量放大之后采点后可以测得值,精度根据圆弧规矩程度!

网友:
关注中~,期待好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弦长表,不知道多大的圆弧,小了就不行了;弦长表测量的并不很精确,测量的弦长越长,越准确,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我在眼镜店看到过一个小玩意儿,师傅拿在手,那玩意儿伸出并排3根针,两头死中间活,中针稍长,三针顶在镜片的凹面上,中针回缩,后面有个表可以读出一个数,应该就是上面朋友说的弦长表。

如果是内圆弧且够大的话,您可试用以下简易方法来测出半径:
找一长度为L的垫块,配合深度卡测出H的值,然后根据公式即可算出R。可用电子表格列出一张H-R的对应表。每次测量后查表即可。下图的公式我是根据(R-H)^2+(L/2)^2=R^2导出,不知对不对。

网友C:
用投影仪便宜一些,现在主流的影像测量是CCD成像原理的数码影像仪!
更适合板件之类的零件,这个在板件和电子行业使用较多!

网友:
我们单位也会偶尔 遇到 很头疼的!
还好我们要求的精度不高,提前做好足够大的圆弧样板并经检验合格,这样也只能针对精度不高的,
对于要求精度高的很难办呢!
也求教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眼镜店看到过一个小玩意儿,师傅拿在手,那玩意儿伸出并排3根针,两头死中间活,中针稍长,三针顶在镜片的凹面上,中针回缩,后面有个表可以读出一个数,应该就是上面朋友说的弦长表。

如果是内圆弧且够大 ...

实验过,感觉误差比较大,或许是我们的圆弧太小了,也可能是我的量具弄的太粗糙了.
而且,这个办法只能解决内弧
太痛苦了,搞工装的,感觉好象每天都在考试,变着法的难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投影仪便宜一些,现在主流的影像测量是CCD成像原理的数码影像仪!
更适合板件之类的零件,这个在板件和电子行业使用较多!

这个东西有的,似乎是50倍的,而且.........
更可恨的3坐标也有.
更更可恨的是他们能检查出我的错误,然后告诉我:你的工件不合格.
更更更可恨的是我一定要把工件卸下来他们才能量,等他们量完了,也就一切都完了.

网友:
明白了!您想在线测量,如果您涉及的圆弧规格有限的话可以使用半径规。这个简单。但是精度不是很高!你要求精度看能否保证。

网友A:
外圆弧也是可以用弦长表的;
还有一个办法,不知你的样板是什么样的,在车劣弧是同时车一整外圆,测量整外圆,加工下一件是把整外圆补焊一圈,接着车,如此反复,这样你车出来的劣弧肯定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工作用遇到的问题之一.
这样的圆弧不是经常遇到,但是一旦遇到就头疼的很,一般只能靠蒙,幸好精度一般都在0.05左右,一般刀具好点多数能蒙准。
我就想,对这种不经常遇到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笨法子可以 ...

0.05的公差还是不要用弦长表了,测不准的,你可以用我上边说的方法试试,应该可行的。
弦长表可以自己做,但同时要做环规,环规需要用更精密的方法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弧也是可以用弦长表的;
还有一个办法,不知你的样板是什么样的,在车劣弧是同时车一整外圆,测量整外圆,加工下一件是把整外圆补焊一圈,接着车,如此反复,这样你车出来的劣弧肯定是合格的。

我的加工是铣,而且圆弧通常和直线相切,必须一刀下来,不然有刀痕也是难交活的.谢谢您提供的另一个思路.

网友:
没搞过,说个外行的办法,
能不能做好一个标准的弧,例如用纸打印或者用塑料刻出
在线的时候自己比对一下,大概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源自投影仪的比对图
三丰量具,lk

网友:
是球径仪,有专门生产的

楼主:
自己想到一个法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车个与要求尺寸同大小全的圆柱或者圆套
然后找正圆心
上千分表
然后移动到在线工件圆心,比较测量.
我想可能是成本最低的笨法子了吧?

网友D:
1、以公称尺寸做master,测量时将红丹粉均匀涂在master表面,看贴切面的位置分布和面积比率来确定合格与否。
2、或设计专门的三点专用量规,两边两点作为导向基准,中间是一个活动测头以公称尺寸做master校零,进行比较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弧面定位呢?

楼主:
忘记说明了,是数控机床,被加工的弧面是很容易确定圆心的
而作为对比参照的圆形工件,因为是全圆.圆心也很容易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以公称尺寸做master,测量时将红丹粉均匀涂在master表面,看贴切面的位置分布和面积比率来确定合格与否。
2、或设计专门的三点专用量规,两边两点作为导向基准,中间是一个活动测头以公称尺寸做master校零,进行 ...

谢谢,看来不全圆弧最经济的测量方式就是比较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