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水刀配件的英文翻译

楼主(2008-03-24):
我是非机械专业的机械英语太差,现向各位大侠求助,哪位有水刀配件的英文版,可否提供给我参考,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lumfox@gmail.com Saint_lu@hotmail.com  xiexie

网友:
各家的叫法不一样的,你可以把你要翻译的配件名称列出来,大家看到后可以给你回复.

楼主:
隔套 柱塞套 静密封组 动密封组 密封函体 静密封压环 泵盖  3/8气管插头  泵座
导向铜环  Y型油封14*22*5.7   C129油封14*18.5*3.6   油封压环
卡簧  柱塞杆  胶圈   自动润滑系统  压紧螺栓  压紧扣环  900转接头  压紧螺母  密封工装
谢谢大家了

网友:
LP Cylinder  低压缸
eft End Bell, Intensifier, HO 左端盖
iston, Low Pressure, HO  低压活塞
ight End Bell, Intensifier, HO  右端盖
ody Check Valve, Main, 止回堵塞
ody Outlet, Check Valve  出阀止回阀
  Ceramic Plunger Assembly  陶瓷活塞杆组合
  End Bell, Spacer Seal: Intensifier  端盖间隔封
nd Cap, HP Cylinder, Intensifier 高压端盖
  Retainer, Plunger, LP Piston   活塞压盖
  Sleeve - Seal Back UP   密封定位套
ie Rod Assembly  缸体拉杆组合
  H.O. Check Valve Kit  单向阀组件
P Seal Kit ESL   低压油封组件
P Platinum Seal Kit   高压封组件
  Directional Control/Electric Valve Assembly  电换向阀组合

从资料里给一部分给你,其余的也有,只是这两天很忙,有时间再弄给你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那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