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体和盖间隙是多大,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楼主(2008-03-24):
各位:

请教

阀门的体和盖在中腔法兰处的间隙应该是多大?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多谢了!

网友:
这个没听说过,图纸上应该有相关的要求吧.

网友(2008-06-19):
01.0mm--0.15mm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何种闸门?一般情况下普通闸门是不允许有间隙的,就是有也要加垫子密封不能漏的啊!

网友(2008-07-19):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间隙不就漏了吗

网友:
是有间歇啊 中间加密封垫或者八角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