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平衡100G以内是什么意思?动平衡精度为G6,3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24):
静平衡100G以内是什么意思?动平衡精度为G6。3又是什么意思?
请教各为高人!

网友A:
如离心压缩机主轴上的叶轮及其他零、部件随同轴一起作高速回转运动,统称为离心式压缩机的转子。转子在装配之前,每一个叶轮和其他零、部件虽然都各自做过静平衡检查,但是转子整体仍需进行严格的动平衡检查。这是因为转子的转速很高,极其微小的不平衡都会引起很大的振动。
      如上所述,平衡包括静平衡与动平衡两种。静平衡是动平衡的基础,主要用于检查和修正转子上的叶轮等零、部件的单独平衡情况。静平衡检查的内容是看其重心是否正好与旋转轴心重合。若重合,则它能在任意转角位置保持平衡,否则便会发生转动,只能在某一位置(重心在轴线的正下方时)才能静止不动;静平衡修正是指通过静平衡试验,找出不平衡质量(附加该质量,使其达到平衡),并在对称位置设法去掉等量不平衡质量的办法,使被检查的零、部件达到静平衡。 离心式压缩机的转子虽然经过了严格的静平衡,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极其微小的偏心,转子旋转时仍会产生不平衡力。特别是因为每个零件的不平衡质量不在同一个平面内,因此它们还会产生一个力矩,使轴线发生挠曲,从而产生振动。因此还需对转子作动平衡试验。动平衡试验是在动平衡机上进行的,转子在旋转的情况(最好达到工作转速)下,检查其不平衡情况,并设法消除其不平衡力矩的影响。 离心压缩机转子的动平衡要求通常较高。具体数值主要视其转速而定,一般在微米数量级。

楼主:
看得不是很明白,能说更详细点吗?比如静平衡100G是通过什么办法测量出来的?动平衡G6。3又代表了一个怎样的等级呢?
哪位高人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分享下?

网友(2008-07-14):
给你一些资料,自己看吧,另外具体工件的动平衡标准请查看国家相关标准.

网友:
根据标准要求,和工件质量及转速,要计算的.

网友:
计算的目的一般是决定在什么半径上加重或减重,从而达到其平衡标准.

网友(2008-10-09):
还是看不明白。有一个轮子,须动平衡试验,允许不平衡度12.5gmm/Kg.应如何做,请高手指点。即转速、动平衡精度是多少?

网友:
请教一下

某旋转件质量m=20kg,n=2900r/min,平衡精度G6.3,求平衡后偏心距e,剩余不平衡力距M?(重力加速度=10m/s)

网友(2009-02-18):
谢谢分享虽然看不明白

网友(2010-01-04):
正在研究,谢谢高手分享

网友(2010-07-04):
学习了 朋友们 真是长见识  谢谢大家

网友(2010-11-08):
威望值,怎么能提高?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高手来讲解。

网友(2011-03-17):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好好学习学习,正用的着啊

网友(2012-04-05):
引用 网友A:
如离心压缩机主轴上的叶轮及其他零、部件随同轴一起作高速回转运动,统称为离心式压缩机的转子。转子在装配 ...

那么计算出来的不平衡量其实就是所需要施加的配重了?

网友(2012-06-12):
我们都不清楚基本知识,请版主给更多的资料来学习。

网友:
下载了一份,没有积分了,正需要这份资料

网友(2013-08-05):
W 很贵的说

网友(2013-10-30):
这些符号平时基本上很难要用到;

网友(2020-06-06):
静平衡100G以内是什么意思?——是指定半径配重的质量100克?动平衡精度为G6.3,这个是清楚的。可根据G6.3算一下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