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簧自动装配---求助

楼主(2008-03-24):
最近考虑做一自动装配设备,主要部分是扭簧的自动上料及定位装配。

小小的扭簧自动装配也难倒了不少人。

如图示小扭簧,线径1mm内,外径5mm左右的扭簧。

因没有查到相关的参考资料,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

有哪些方法更好更稳定?

网友:
扭簧可以用振动盘上料,真空吸头取料,至于如何扭转,不好说。

楼主:
关键就是装配时的预压扭转。

应用举例:就是普通铁夹子上的扭簧装配,身边都有的那种铁夹。

居然找不到一点参考资料,奇怪。

请各位老师傅指导。

网友A:
需要的装配扭转角度是多少?

网友B:
扭簧装配用转动凸轮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装配扭转角度是多少?

扭转角度参考装配好的夹子,请找个实物看看。

预压时应该扭转到两个末端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簧装配用转动凸轮怎样?

如可以,请大侠说详细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中间穿个轴,一段固定,扭转另一端啊

网友:
觉得是很有意思帖子
振动盘送料——掉入2mm高的V型块中——磁铁吸住扭簧V内圆柱面——下压入与预压外型相同的内型腔(扭簧圆孔刚好与夹子的装配孔同心)——左端插入支撑扭簧的中心轴(即铁丝的送料装置)——左边切断铁丝,两边同时铆接——内型腔松开装配好的夹子掉入传送带——工人包装
按我的想法,估计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中可能实现后机器不稳定,还得继续思考
这是看到这个帖子的第一想法,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思路不错。

很有意思在哪里呢?

现在工价贵了,以前习惯用手工作业的产品压力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路不错。

很有意思在哪里呢?

现在工价贵了,以前习惯用手工作业的产品压力越来越大。

自认为很有意思
现在很多产品要从手工转半自动或自动,加大工作效率,要不工厂压力就很大

网友D:
扭簧自动装配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嘿嘿.... 看我表达明白没有. 你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嘿嘿.... 看我表达明白没有. 你们看看吧.

谢谢,我会参考的。

我已有整机的大致的思路。不管设备最终能不能做成,以后我会补上我的大致方案。

现在还请各位多支招。

网友(2008-10-29):
等待你的机器出来``现在我们厂都是手工装配,速度很慢,不知道其他厂做夹子是怎么装配的。

网友:
办法是有的

办法是有的

楼主(2009-02-16):
设备最终没做,方案不成熟。

设备造价太贵,利润薄的产品难上自动化设备。

网友E(2011-11-05):
我们厂现在也有款这样的产品,要在夹子里装扭簧。

网友(2012-07-05):
还请楼主多多指点  把你现在的方案 拿上来给大家分享下的

网友:
该类产品不适合做全自动,建议楼主考虑简易手工辅助工具,或许会更合适一些。全自动设备投入很大,效率又会太高。(呵呵,自己主观臆断的,如果说错就当我是透明的,视而不见即可)

如果现在依然需要,可以继续探讨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厂现在也有款这样的产品,要在夹子里装扭簧。

你们有这种设备可以上传点图片给大家学习呢,呵呵,

网友(2013-04-13):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Panasonic\MFS\Scan\20130413_网绊.jpg求助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解决方案总归会有的,最好上传工况,具体安装在什么零件上,就一个扭簧没有相应条件,给的信息不够

网友(2013-12-28):
以前做过一台组装诺基亚耳机上的夹子  也是类似的弹簧    这种弹簧震盘可以出料的     产品固定好  将弹簧放入V口载具中   载具与弹簧同时移动到产品位置    用舌片直接将载具中的弹簧推入到产品中  舌片根据弹簧的外径做个弧度      个人见解

网友(2015-12-03):
这是个好帖子!这是个难题!我也遇到了!继续出来讨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最终没做,方案不成熟。

设备造价太贵,利润薄的产品难上自动化设备。

楼主在吗?最终是怎么实现的呢?很有技术的想法的啊,分享一下吧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
真的很长见识!!!!!!!!!!!!!!

网友:
接触过这种设备,效率不是很高,楼主多考虑机器的稳定性!

网友:
楼上几位没有看完,楼主明明说了"设备最终没做,方案不成熟。

设备造价太贵,利润薄的产品难上自动化设备。"

网友:
在汽车行业的客户现场有见过此类设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上方案看看啊

网友(2016-04-10):
能不能方案传上看看,借鉴下,这个装市场很大的

网友:
扭还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要装进去的具体工况要适合自动装配,而且换型会比较困难..成本高,风险大,如果不是量特别大,开发意义不大.

网友:
中心轴一端固定,另一端旋转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学习学习

网友:
搞不懂哦 没玩过 感觉弹簧都很难装配

网友(2017-08-01):
这种扭簧的自动安装有成功的案例分享下吗?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自动化装配的要求压力越来越大了

网友:
以后来看

网友(2018-02-26):
确实像楼主说的那样,设备成本高,厂家利润太低,而且产品本身不标准所以很难搞。

网友:
发点安装位置的图片看看

网友(2018-03-29):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扭簧的项目  头痛  线径0.3 外径2.2mm 太小了

网友:
这种设备有市场吗?我也想看一种简单的方法

网友:
这种就人工做吧 没有上自动化的必要

网友(2018-12-03):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扭簧自动装配的设备需要设计,想了好几天,没想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我这个是自动组装空气开关里面的扭簧,而且要求速度快,每分钟至少40个,设备成本还不能太高。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留个记号期待大师指路

网友(2021-09-24):
我们给德昌电机做的设备,马达端盖里面装二个扭簧的,都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

网友:
这个我看到以前领导做的设备,也是这种弹簧,装配在类似于简易小窗帘上的夹子,视频在原来那只手机上 如果楼主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
我们给我马达的端盖上做过扭簧的自动装配 1362096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