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3的性能及成份---请教

楼主(2008-03-24):
请问各位大虾:
DC53的就成分来说,接近于哪种材料?
性能怎么样?
材料的材料硬度是多少?
氮化后硬度能达到多少HRC?
T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DC53的就成分来说,接近于哪种材料?
性能怎么样?
材料的材料硬度是多少?
氮化后硬度能达到多少HRC?
TKS!

DC53高耐磨冷作工具钢(日本JIS牌号)
钢性特征
高硬度 高韧性、线切割及磨削的安全性良好、良好的抗混合磨损及抗崩角性能
用途
冷锻模、精冲模、压印模、成型轧辊
出厂状态:软性退火至约HB255
氮化后硬度能达到60-63HRC
接近德国GS—2379 高耐磨冷作工具钢
化学成份:C碳1.55% Cr铬12% Mn锰0.7%Mo钼1%
钢材特性:软性退火至约HB255。热处理58~62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53高耐磨冷作工具钢(日本JIS牌号)
钢性特征
高硬度 高韧性、线切割及磨削的安全性良好、良好的抗混合磨损及抗崩角性能
用途
冷锻模、精冲模、压印模、成型轧辊
出厂状态:软性退火至约HB255
氮化后硬度能 ...
十分感谢!
JK,请问一下,DC53 接近于日本的哪种钢?是由哪种钢优化来的?

楼主:
另外,请教各位高手,德国的“CPM 10V”相当于什么材料(JIS /GB)?
性能怎么样?最好能告知各种参数,如材料硬度、热处理工艺等。。。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JK,请问一下,DC53 接近于日本的哪种钢?是由哪种钢优化来的?

日本山阳特殊钢 (SANYO SPECIAL STEEL)
QCM8---DC-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山阳特殊钢 (SANYO SPECIAL STEEL)
QCM8---DC-53
再次感谢!
请问JK,德国的CPM 10V相当于JIS的哪种钢?
性能参数有吗?
谢谢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请问JK,德国的CPM 10V相当于JIS的哪种钢?
性能参数有吗?
谢谢阿!

还没找得

网友B:
我想请问下"DC53"钢料是否耐腐蚀?谢谢

网友:
下图中是相当牌号。
SKD11是日本JIS标准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下"DC53"钢料是否耐腐蚀?谢谢

"DC53"钢料是否耐腐蚀具体没有找到,不好意思
找到即可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