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涂层刀具的再涂层处理,寻找这样的公司,上海附近

楼主(2008-03-24):
我们用的高速钢立铣刀一般都是带表面涂层的,磨损后再研磨,表面涂层没有后刀具耐用度下降,请问哪有做表面涂层处理的公司,最好是在上海或周边地区

网友:
我认为您可能会白忙的,您这样做会损害刀具表面涂层处理的公司的利益的,他们会愿意帮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有过一家公司,但是他们好像说要把原来的涂层去掉,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过一家公司,但是他们好像说要把原来的涂层去掉,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技术

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那你还找他们?

网友:
这个怎么会损害刀具涂层厂家的利益呢!
他们应该欢迎再去涂层啊!不过处理我听说不是很好!需要将原来的涂层用化学方法去除掉!
损伤刀具,影响使用寿命的!

网友:
涂层公司

涂层在国内也才兴起没几年,涂层公司多集中在长三角,上海青浦就有一家:纳威涂层公司,如果要除去旧的涂层再涂的话,我看就算了。
一.刀具来说涂三四次,一般不影响使用,除非你对刀具尺寸非常敏感。
二.价格很贵的,而且一般涂层公司还没有除涂层设备。

网友:
苏州巴尔查斯就可以做。

网友:
退涂再涂层

对涂层厂家来说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退掉原涂层再涂新涂层,因为你是高速钢刀具所以没有问题,硬质合金刀具就只有修磨再直接堆积涂层了,硬质合金刀具无法退涂层的缘故,你的问题是涂层价格可能比较难以接受,我是做涂层的你可以联系我,xilu_metal@sina.com

网友:
做涂层的公司多了,而且都在上海附近,名字就不一一说了,太多了!上网查下就知道了,都愿意做这个事情!

网友(2008-04-25):
PVD专业涂层

萨姆森涂层纳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金桥进出口加工区。公司瞄准当今世界金属表面处理的最新潮流和前沿技术,引进瑞士PLATIT涂层设备,应用真空气相沉积PVD溅射工艺对金属表面进行处理。目前推出的涂层有:TIN(氮化钛)、TIALN(氮化铝钛)、TICN(氮碳化钛)、CrN(氮化铬)、TICN-MP(氮碳化钛复合涂层)。金属表面经过涂层处理,不仅均匀光滑细腻,而且硬度较之喷涂前可提高4-10倍,并可重复喷涂,大大增强工件的耐磨性、抗粘性,从而达到延长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适用于各种钻头、铣刀、燕尾槽刀、键槽刀、切槽锯片、环形锯片、扩孔刀等切削刀具及各种精密模具、冲头。我公司可根据用户不同的钢材品质及需求向您提供相应的涂层。

网友:
PVD专业涂层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5000508060

网友:
刀具再研磨后当然可以再涂层啦!这样可以延长刀具寿命,而且不易粘刀呢! 我们也有客户要求帮他们这样处理的

网友(2008-06-20):
高速钢刀具少有人修磨再镀的  不划算  扔了买新的吧

网友:
能不能自己搞涂层?
我以前搞过简易的,成功了几次,但很不稳定(装备太落后)。
提高刀具寿命是个永恒的话题!
 其实刀具的角度很重要,使用维护、强制换刀也是提高刀具寿命的方法之一。
  还有就是修磨的水平了,两把同样的刀具,甚至角度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微观实际有很大的不同,寿命也会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