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系统的动态特性影响因素有哪些?

楼主(2008-03-24):
AGC系统的动态特性影响因素有哪些?

网友:
板厚的不均匀、钢板成分的差异、机架的刚度、钢板温度的不均匀、轧辊的支承刚度和磨损、油液的特性、油缸的特性、控制阀的特性,这个东西很复杂,特别是板越薄问题越多。从控制的角度看叫多变量交叉耦合复杂控制系统,据说国内已经可以做了,只是效果还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