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砂型铸造模具可以一出多吗

楼主(2008-03-24):
如题,
谢谢!

网友:
???
通过浇道?
还是,一个金型,出多个砂型,然后一起浇注?
后者似乎不能一次浇注吧?
精铸的话用蜡型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只要你的模型作成一出多,不过有意义吗?反正是用模型造砂型,反复几次不就多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可不一样,一模多样(就是一副模板上有多个模样),这个可以提供工作效益,提高工艺出品率,好处大者呢

网友:
当然可以,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一样,一模多样(就是一副模板上有多个模样),这个可以提供工作效益,提高工艺出品率,好处大者呢

同意,如果是自动化或半自动流水线做小件,确实是这样的,管卡就是这样生产的,浇注出来和蜡摸浇注出来一样是树状的,效率很高.

网友:
小件做成多腔的好处多,
大件做的比较少

网友:
一模多腔是不是同生产批量有关阿?
同零件的复杂性也有关?

网友:
可以的,不过好象没有意义啊

网友(2009-03-18):
是不是一模多件的问题,我公司早就实行了.

网友:
我们这里的压铸模可以做到一模多件,蜡模一般是一模一件

网友(2018-08-13):
可以的,设计的时候可以加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