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旋式制冷压缩机的制造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2008-03-24):
涡旋式制冷压缩机的制造难点在什么地方呢?谢谢。

网友:
是密封问题和加工的工艺性和精度
涡线体型线加工精度非常高,必须采用专用的精密加工设备。
密封要求高,密封机构复杂

网友A:
主要是动、静涡盘的加工精度,同时装配工艺相当的重要!
我们前后搞了十多年,一直没有有效的量产,主要技术还是
外国垄断的。

网友:
请问,该类机的出口压力可以达到多大

楼主:
好像可以到4~5MPa。
动静涡旋盘的装配十分难控制,只有靠操作者的经验~

网友:
难点在于稳定的生产。
很多地方能做出合格的样机,但如何控制涡旋精度,如何批量生产就难了。
功率、制冷量、噪声问题将常出现。

网友(2008-08-30):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动、静涡盘的加工精度,同时装配工艺相当的重要!
我们前后搞了十多年,一直没有有效的量产,主要技术还是
外国垄断的。

能否在不泄露公司机密的情况下多介绍些情况。

网友(2010-12-10):
我们也正在搞这个东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