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和普通冲的优缺点---请教

楼主(2008-03-24):
如题,请问在做零件时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用数控冲还是普通冲的谢谢
好像普通冲要做的夹具比较多是吗,速度又慢,那为什么还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
普冲适用于产品相对较小的,批量大的,数冲可加工外形较复杂,较大的产品,一般试样时都采用数冲加工.

网友:
数冲只能冲6.35MM以下的板材,板材的长度根据机床的型号来决定的,比如亚威HIP3044可以冲3M的,HIQ3048可以冲5M的/。普通冲床一般用途更多,需要独立的专用模具。

网友(2008-05-26):
呵呵,我们是做数控冲床送料机的,就是通常所说的简易数控冲床,严格上来说,冲板材的厚度是和送料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冲床能冲,送料机就可以送料,就可以实现数控.普通冲床之所以存在,那是因我普通冲床便宜,初期的投资比较低,成本容易回收.还有,很多量小的加工,根本没有用数控冲床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