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一次加工多个产品,如何编程?

楼主(2008-03-24):
数控车中有时会加工到这样的工件,比如,锁紧螺母,打一次孔可以割下多个产品,编程怎么弄,以前老师讲过,忘 了,好像是用G50 什么的(FANUC 0i  的系统),请问各位大虾怎么编程,老师讲过的,编程很快的, 请教各位了!

网友:
g50设定每件的Z轴的坐标 m98掉用子程序 m99~~~反回主程序

楼主:
大哥

说清楚点呀!具体怎么用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
调用子程序,用增量编程就得啦.

网友:
给磨耗里偏移一定量   就好了     重复用一个程序    相当于子程序

网友:
换一个坐标系调用一次子程序

网友(2008-04-25):
1 先将工件偏置设为0
比如要用档快定位 编程为
主程序
O1111
G21
N0
G10 P0Z0
档快程序
有孔的话可以在主程序里先钻孔
调用子程序
M98 P2222  LX(X为调用次数)
M30
子程序 O2222
G10 P0 WX(X为偏移量)
编写零件详细程序
M99
结束
QQ284365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