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2mm以内)上,上千个孔如何测量?

楼主(2008-03-24):
主要考虑如何提高检验效率的问题,本单位有好多样板,每块板上差不多有1千多个孔,如何更快的检测孔径孔位,让我很头疼!特求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检验方法!
(曾考虑过,在数控床子上,检查程序的对否,效果不好,涉及到装夹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A:
是数控转塔冲床吗?公差要求高吗?使用要求是什么?是成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数控转塔冲床吗?公差要求高吗?使用要求是什么?是成批的吗?

是大台面(数控镗床加工)也用冲床,公差要求0.05以内, 使用要求,说出来怕你笑话,用这个大样板对照作对蒙皮(0.5mm以内)上上千个孔,是成小批。最终目的是利用蒙皮上孔,作为安装孔,安装若干仪器。(蒙皮与蒙皮组成大的板材)

网友:
孔本身多大?位置度要求多少?

网友:
主要是一个加工方法问题试制过程单件仔细检测如果设备工装能保证质量不需要每件测量

网友:
我的思维,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用影像测量仪CNC的!第一件编程,后面的自动运行程序检测好了!

网友:
不知道零件本身的大小和孔本身多大?位置度要求多少?等很难讨论确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