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万到十万能买什么厂家机床?---[求助]

楼主(2007-06-22):
求助

7万到十万能买

! l$ E* o' L x# {

什么厂家机床、系统,皮实一些,用3年左右,

 T/ P4 S

fficeffice" />

想买台数控车,我对机床市场不是很熟悉,希望能够满足下面的要求:

 X A; K

主轴转速不低于3000

主轴精度0.002上下;

两个轴的移动速度‘不低于或在’每分钟ffice:smarttags" />20的左右,定位精度0.002左右

刀盘不少于8个刀位,精度0.002

经常加工零件不大于300MM,长度不超过500MM

系统为发那克、广数980,有具体系统更好

5 a! G3 e7 t K

我是国营企业员工 ,想在业余时间自谋,在北京/

希望各位朋友多提建议、帮助,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不到你所提技术要求的机床。

27-40万还差不多,根据你的要求,建议选用回转直径在500左右、长度750的全机能整体床身车床。

即使这个档次的车床,主轴回转精度及定位精度也得特别注明是实测精度。

 i6 e

租用也许能够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能买三流机床厂出的经济型数控车,能买到交流伺服的就不错了。系统嘛,广数、knd、华中、大方
差不多,刀架只能配四工位的。

楼主:

hehe   没辙啊   慢慢来把  多谢指点

* C9 b# H E& {- P. N

楼主:

不知飞虎兄 和慈祥老者了解 天津市北闸口仪表机床厂吗? 在今年北京机床展的时候我看他们的展品CK6125B数控车床 CK6145数控车床,挺有意思, 不知了解吗? 再有,我看宝鸡厂的CK40和沈机的CAK6136V数控车床,性价比还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   关于社区的相关规定不知道,  请管理人员多见晾

p! Z x

 以后注意  多谢提醒

网友:

手动的二手机床还可以吧,数控的应该买不到的啊!!!

网友:

济南机一C6236S

网友(2008-02-04):
确实买不到楼主要求的床子。2手的也很玄。
建议楼主咨询下各大机床厂家的营销处,预祝成功购买到心仪的设备!

网友A:
楼主想买的机床恐怕很难买到或价格特高,应为精度要求太高0.002,高出国标好几倍。

网友:
主轴精度是主轴外圆跳动的参数,0.002不算搞,我用的所有国产车床主轴都能达到这一级别.当主轴跳动大于0.005已经算没有精度了,大雨0.01时要大修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买的机床恐怕很难买到或价格特高,应为精度要求太高0.002,高出国标好几倍。

网友:
   对楼主的要求仔细分析一下.

想买台数控车,我对机床市场不是很熟悉,希望能够满足下面的要求:
主轴转速不低于3000
这点在6125型号或者以下的规格比较容易得到.

主轴精度0.002上下;
国产的也可以做到,一般国产好的主轴跳动精度都在0.002~0.003,我买车床时一台台打表测试的.

两个轴的移动速度‘不低于或在’每分钟ffice:smarttags" /><?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20的左右,定位精度0.002左右

这个有点难度了,20米以上的移动速度对于车床来说是很快的了,一般要线轨才能达到,定位精度在0.002也是没问题的.

刀盘不少于8个刀位,精度0.002
这个有点难了,这个定位精度必需要使用液压转塔刀塔才行,四工位或者八工位的电动刀塔都比较悬,新机没问题,用几个月就没这个精度了

经常加工零件不大于300MM,长度不超过500MM
本来上面的要求就不高,综合这个条件就变成高了,直径300,长度500是什么车床的概念啊??起码起码都是6150以上的型号了,要求一台道轨速度20米以上,8工位液压刀踏,主轴可以开到三千转以上的数控6150,楼主准备个起码二三十万才好去看机器啊~~~

楼主:
汗........

汗........    汗........

看来真是 '行家伸伸手 便知有没有'     老兄 高!!

有些精度是我在单位机床的精度    12刀位     主轴精度0.0008      Z向重复定位精度0.001

后来我发的帖子想买台大床子  只是普通数控车  //

不太了解  请多指教

网友:
有几个厂家敢保证床子用几个月后定位精度在0.002。特别是这些简易数控车。

网友:
回楼主,若您买到请不忙告诉我一声在哪儿买的,多少价,我想用
10W买数控制很久了.

网友:
与卖床子的厂家联系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0.0008的主轴跳动精度,记忆之中只有一些瑞士汤马士之类的最大切削直径10MM以下的车床才会有这个主轴精度,你能告诉我你原来单位是什么机床吗??

引用 楼主:
汗........    汗........

看来真是 '行家伸伸手 便知有没有'     老兄 高!!

有些精度是我在单位机床的精度    12刀位     主轴精度0.0008      Z向重复定位精度0.001

后来我发的帖子想买台大床子  只是普 ...

网友:
宝鸡的我们公司里也有,不过不是我负责的那片。好象不错的样子 :)

网友:
宝鸡的小型车床有20和30两个型号,最小的6120以楼主要求也达不到,因为是排刀架的,达到20米移动速度没问题,只是价格也要15W以上

网友(2008-03-11):
要求太高 出价太低 你出的价格很难买到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
直径300,长度500的车床应该就是CK6130这样的数控车床吧,10W买个国产数控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回馈社区------原先帖子:7万到十万能买什么厂家机床?-

原先发的帖子,想买机床,得到社区众多好友、高手的帮助!!
发个照片,  我的新机床  已经干上活儿了!!!!      我是有针对的买的机床

回馈:::  社区的弟兄们  有活儿   就拿兄弟我这里   ,  有数控车  数控铣加工中心   电加工  《我在北京》
--------

下一个冲击的目标: 14万左右 中国人做的  高精度数控车

6000转/-----4500转;进给速度 20m/min 上下;主轴精度0.002之内;

稳定的切削速度在5000左右《直径25》左右;

主轴电机在5.5KW左右;能够稳定的使用期在两年----三年《两班》

系统发那克O
--------------------------------------------------
知道有这样的机床的 朋友,希望  告诉兄弟!!

网友:
你买的是宝鸡机床厂的床子呀,能说一下关键配置及实际加工精度吗?
参考价格最好也提供给社友们参考

楼主:
配置如下

宝鸡的SK50P     加工长度1.5米的    变频电机《三挡》  7.5KW=========10万出点头  送四把刀杆

宝鸡的售前、后的服务/,是我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
什么系统的?应该是广数的吧
引用 楼主:
宝鸡的SK50P     加工长度1.5米的    变频电机《三挡》  7.5KW=========10万出点头  送四把刀杆

宝鸡的售前、后的服务/,是我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
14万你就想买可以稳定5000转车削25mm左右工件的车床??发兰科系统?20M快速移动??国产的这个配置应该都在最低15W到20W左右

引用 楼主:
原先发的帖子,想买机床,得到社区众多好友、高手的帮助!!
发个照片,  我的新机床  已经干上活儿了!!!!      我是有针对的买的机床

回馈:::  社区的弟兄们  有活儿   就拿兄弟我这里   , ...

楼主:
是的

是的  正在找资料    望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