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求展开尺寸

楼主(2008-03-24):
我在网上搜查了两个资料,不知道哪个更可靠,急!!
一个是
一般折弯
(R
0 θ≠90°)
L=A+B+K
1. T¢1.5
λ=0.5T
2. T/1.5

λ=0.4T
K值取中性层弧长
¢2.0, 且用折刀加工时, 则按R=0来计算, AB依倒零角后的直边长度取值

另外一个是
4.5 R0
θ≠90°

L=[A-(T+R)* tan(a/2)]+[B
-(T+R)*tan(a/2)]+(R+λ)*a
R 5T        λ=T/2
1T R <5T

λ=T/3

0 < R <T

λ=T/4

 1

网友:
楼主,不用从网上查了
钣金板块里,涉及到展开的话题数不胜数
各位大侠也不遗余力的讨论过,其中有不少是真知灼见啊
楼主去看看吧,会长到不少知识!

楼主:
朋友
这个论坛很好

网友:
有些材料的展开不一定全是中性层
只不过中性层是个八九不离十的参考范围

网友:
用SW钣金来画出图形,注意用K因子,再展开就可以得出了,一般比较准

网友:
我知道!!

我看见这个BBS里具体回答!!
BBS,DDVISTA.COM
在里面钣金版块里面!!

网友:
SW  k因子0.12746058,折弯展开还要看刀槽,标准是1mm:8mm。

网友(2013-06-06):
可以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