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和铁是怎么结合的?

楼主(2008-03-24):
摩托车气缸体是怎么铸造的?铸造时要在铸铁件上涂上什么才能和铝结合在一起呢?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用的是聚钛硅氧烷凝胶这种黏合剂~
结合后化学分析如下:
用扫描电镜SEM和X射线能量散布分析EDAX技术研究了聚钛硅氧烷( PTS)与铝、铁基材界面,结果发现了PTS与铝界面有良好的结合,该结合机理被认为是铝氧化物与PTS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互渗层的结果,随热处理温度提高互渗层厚度增加;与上述结果相反,PTS与铁基材界面没有明显的化学结合,随热处理温度提高界面缺陷增加。

网友(2011-05-21):
先在铁表面浸渡一层锡;这样一来;铁和铝很容易结合

网友(2011-07-22):
加热融合到一起的
也有二次压铸的
镁合金、铝合金、钢件、锌合金都可以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