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什么是线切割?

楼主(2008-03-24):
请教 什么是线切割?

网友(2009-09-14):
这个问题你最好借一本特种加工书吧,那里很详细。

网友:
线切割是用不同直径的钢丝通过编程进行的切割加工。

网友:
线性电火花切割

网友(2009-10-28):
线切割就是用钼丝或钨丝进行加工各种形状的工件(导体)

网友(2010-04-17):
电火花线切割,利用线电极与工件之间的高频脉冲放电 去除工件材料,进行套料加工
只可以加工导电材料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是基于电极间脉冲放电时的电火花腐蚀原理;极间液体介质被击穿以后形成火花放电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电极表面的局部金属瞬时熔化和汽化,并把熔化和汽化了的金属去除掉,已实现尺寸加工的目的。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只能加工以直线为母线的曲面,而不能加工任意空间曲面。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是基于电极间脉冲放电时的电火花腐蚀原理;极间液体介质被击穿以后形成火花放电时,会产生大量的热
   回答正确,赞成!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Wire cut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简称WEDM),有时又称线切割。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连续移动的细金属丝(称为电极丝)作电极,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金属、切割成型。它主要用于加工各种形状复杂和精密细小的工件,例如冲裁模的凸模、凹模、凸凹模、固定板、卸料板等,成形刀具、样板、电火花成型加工用的金属电极,各种微细孔槽、窄缝、任意曲线等,具有加工余量小、加工精度高、生产周期短、制造成本低等突出优点,已在生产中获得广泛的应用,目前国内外的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已占电加工机床总数的60%以上。
  根据电极丝的运行速度不同,电火花线切割机床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WEDM-HS),其电极丝作高速往复运动,一般走丝速度为8~10m/s,电极丝可重复使用,加工速度较高,但快速走丝容易造成电极丝抖动和反向时停顿,使加工质量下降,是我国生产和使用的主要机种,也是我国独创的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模式;
  另一类是低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WEDM-LS),其电极丝作低速单向运动,一般走丝速度低于0.2m/s,电极丝放电后不再使用,工作平稳、均匀、抖动小、加工质量较好,但加工速度较低,是国外生产和使用的主要机种。
  根据对电极丝运动轨迹的控制形式不同,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又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模仿形控制,其在进行线切割加工前,预先制造出与工件形状相同的*模,加工时把工件毛坯和*模同时装夹在机床工作台上,在切割过程中电极丝紧紧地贴着*模边缘作轨迹移动,从而切割出与*模形状和精度相同的工件来;
  第二种是光电跟踪控制,其在进行线切割加工前,先根据零件图样按一定放大比例描绘出一张光电跟踪图,加工时将图样置于机床的光电跟踪台上,跟踪台上的光电头始终追随墨线图形的轨迹运动,再借助于电气、机械的联动,控制机床工作台连同工件相对电极丝做相似形的运动,从而切割出与图样形状相同的工件来;
  第三种是数字程序控制,采用先进的数字化自动控制技术,驱动机床按照加工前根据工件几何形状参数预先编制好的数控加工程序自动完成加工,不需要制作*模样板也无需绘制放大图,比前面两种控制形式具有更高的加工精度和广阔的应用范围,目前国内外 95%以上的电火花线切割机床都已采用数控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