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油水分离器还需要调压阀吗?---请教

楼主(2008-03-25):
有油水分离器还需要调压阀吗?因本人对气动不是太在行,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网友:
两者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的.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点评):
油水分离器是过滤气路中的油水,调压阀是调节气压的,可以用组合件。

网友:
油水分离器的作用是将压缩空气中的冷凝水和油利用空气惯性分离出去,保证空气的洁净,减少对气动设备造成危害。调压阀的作用是将主管道的压缩空气压力调整为(一般是降压)气动设备所适合的工作压力,并稳定的这个压力值上,以保证气动设备的正常工作,所以两者是不能代替的。另外,除特殊用气要求外(如喷涂、喷丸清理等),一般在调压阀后还接入叫油雾器的气动元件,它的作用是在经调压后和洁净空气中加入油雾,用以润滑气动设备中相对运动的零件,以减少零件间的磨损。这三种元件又经常简称为气动三元件。

网友(2014-05-02):
当然要了,二者作用不同。

网友(2019-11-15):
亚德客的油水分离器一般也叫三联件,上面一般都自带一个调压阀。所以可能不需要另外再装调压阀。
虽然是一个多年前的问题了,感觉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