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防转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5):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油缸的活塞杆除了打偏心的定位销之外,还有其他什么结构可以防止活塞杆打转吗?
我们活塞杆和活塞是一体结构
活塞杆端面装了一个互相啮合的夹块,所以对活塞杆的转动比较严格,只要偏那个齿就咬不到一起
累积误差只能在50丝内。
我们现在是打偏心孔的方法,但是这种加工方法对销和销孔的加工要求很高,不利于装配。

网友A:
请楼主把图纸传上来,不然我们不能根据你的要求确定此套设备如何更改的,一般的方法会在活塞杆上连接一个导向轴,此意见只提供参考

网友:
不太明白,请详细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把图纸传上来,不然我们不能根据你的要求确定此套设备如何更改的,一般的方法会在活塞杆上连接一个导向轴,此意见只提供参考

我猜测2楼的意思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由于没有画图软件所以使WORD画的,请各位大侠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嗯,这个问题也同样碰到过,看哪位大侠能够解答一下

楼主:
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考虑过
但是我们的行程和安装位太小了。不适合用外部导向

楼主:
这是我们的示意图

麻烦大家看看

网友:
LZ方法简单可行,在此提供该方法供大家参考,还有方法也可将活塞杆加工为椭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你的导向套位置想办法,我的直觉,但是还具体没想的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导向套上面搞键槽?

网友:
请问椭圆的活塞杆怎么加工?

网友(2014-09-17):
LZ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