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床磨齿轮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8-03-25):
我公司有批量齿轮内圆用磨床加工,同心度不好,求助前辈们该如何设计夹具?谢谢了!

网友:
我看你的工艺有问题;为何不先加工好孔

楼主:
夹具

有专门制造---磨齿轮内孔装夹齿轮分度圆的夹具生产厂家吗?

楼主:
邮箱cweifei@sina.com或发短消息告之联系方式。

网友:
回2楼,那是精密锻造的齿轮,先加工好齿然后加工内孔。

网友:
雄克或rome有专用卡盘,可同他们联系

网友(2008-04-26):
上次俺也发过类似文章,后来找到了艾莫克法兰肯精密工具(苏州)有限公司,0512-62860560.不过价格比较高,十几万一套。看了他们的设计草图和样本,原理来说也很简单,俺现在自己在做。
等俺做好了卖给你吧,几千块钱就能搞定。我们齿轮外圆的直径从20--600.太大的就不用夹具了,俺是把20---400做了4套夹具全部覆盖。
现在有一套20--90的在试用,效果还是不错,以前我们2M的齿轮磨齿时一般放0.30mm余量,现在已改为0.20,具体的数据正在采集中,目标是0.15mm。当然还要根据齿轮的外形特征,前道加工工艺,热处理情况等具体来定。
最大的好处是单纯从余量的角度来说,前道加工的情况可以忽略不计;用节圆夹具磨内孔靠端面(呵呵,几乎可以修正前面所有的齿部加工误差),
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节圆夹具也不复杂,怎么国内就没有专门的生产厂家,或做一些不实用的价格又老高。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俺,一起交流一下。俺的夹具好多细节还需要改进,尤其是齿轮螺旋角超过30度的时候效果不是太好,呵呵。

网友:
看到过德国的齿轮工艺图纸,人家一般1--1.5M的齿轮磨齿余量为0.10--0.12mm之间,真是强啊!!
后来想想,其实国内好多生产厂家处于一种思维定势中,套用人家的成熟工艺忽略了自我创新。从理论上来说,滚齿采用的是展成法,综合精度达到9级问题不是很大,小模数齿轮也就0.02--0.03mm左右,热处理条件好一点的用多用炉(用些容易变形的零件最好在前道工艺中预留工艺孔一类的),根据我们公司实测的数据热处理后齿轮精度基本能保持10级以上,综合误差怎么都不会大于0.05mm。再用节圆夹具磨内孔并靠端面的方法修正前面的车加工及热处理等误差。加工时磨齿芯轴保证外圆跳动和端面跳动不大于0.005mm。这样一来整个齿轮要加工主要只需考虑齿轮综合误差,磨齿芯轴误差两块,算下来也就只要0.10mm的余量就可以把齿部完全磨出。
目前如果解决节圆夹具问题之后还要考虑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国产的蜗杆砂轮磨齿机在加工斜齿轮是主动面和被动面受力相差太大,经常产生单磨一边现象,磨齿余量需适当放大一些。如果磨齿时采用的是成型磨的话(成型磨比蜗杆磨在累积控制上要差一点),0.10--0.12完全可以在工艺图上自豪的标注:0.10-0.12mm的余量了。呵呵,或许你能更进一层,牛气轰轰的表格0.08mm,哈哈,把人家德国人也干翻了,俺很是喜欢。
写道这儿的时候突然又先到,对齿形齿向修型的话应该可以再降0.01--0.02mm的余量,当然修的是鼓形齿。
反正这段时间俺就在做降低齿轮磨齿余量及降噪两块事,等最终的结果出来俺再来论坛上摆显摆显!!

网友:
灌水太多忘了正事!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俺自己认为的):根据不同模数的齿轮先找好节圆棒,你可以用摆线轮里的滚针也可以用轴承里的短圆柱,有条件当然可以用量棒或专用的柔性节圆棒。根据你的齿轮参数加节圆棒算出最终外圆尺寸,在装夹齿轮前先依照刚才算出的齿轮外径把卡爪修成。呵呵,夹齿轮时不时直接夹在齿轮外圆上的,是夹在节圆棒上的,觉得装三四个节圆棒不是很方便的话,你可以做个简易的保持架。成本估计也就几十元钱,效率可以提高不少。实用效果在螺旋角小于15度的情况下可媲美专用夹具,大了的话就差一点,这在做工艺时要考虑。

网友:
俺们公司用的是秦川的蜗杆砂轮磨齿机加工齿轮,齿轮在螺旋线和齿廓公差上能稳定控制在六级以上,累积误差在5级以上。
齿轮加工说白了真的要靠工艺工装还有经验,上次俺去上海的一家企业是给烟草行业做配套的,居然用国产设备加工65度螺旋角的齿轮,叹为观止--就是用的重庆的滚齿机和秦川的磨齿机,精度达到5级。可惜人家对工艺保密,下次去俺一定要偷学。--上海伟申精密齿轮有限公司。在上海奉贤,有机会大伙一定要去看看。

网友A(2008-10-25):
可以利用阿基米德螺旋线原理 制造节元夹具 我们单位用的就是这些 夹具是自制的

网友:
齿轮内孔的磨削可以使用使用节圆夹具呀!生产内磨的机床厂应该都会做吧!
有经验做起来不是很难,建议去做内圆磨床的公司咨询下.如果没有经验的自己做,质量不好保证的...

网友:
得看工艺了。
好象德国人不磨内孔,直接珩。

网友:
你好,hero7338,谢谢你推荐我们公司的夹具啊,呵呵。目前你们自己设计的夹具用得不错吧,我们可以多多交流啊,我也觉得我们国内在齿轮夹具上,和人家距离太大!
看来你在这一方面是高手啊,以后多多交流,和你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阿基米德螺旋线原理 制造节元夹具 我们单位用的就是这些 夹具是自制的

你好,你们也做节圆夹具吗!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联系方式fyx0627@yahoo.com.cn

网友(2014-05-22):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们也做节圆夹具吗!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一直在用节圆卡具QQ276802072交流

网友:
我们用的节圆卡具,挺好用的。QQ交流276802072

网友(2014-07-23):
用节圆棒夹持齿轮进行加工,嫌放节圆棒麻烦就做个保持架穿上去

网友(2016-02-04):
齿轮加工磨齿液涨夹具和检测液压芯轴可与我联系,179068623@qq.com,国内生产交期快,性价比超高。

网友(2017-03-13):
我公司生产制造齿轮加工过程中的夹具,需要的可以联系。

394585284@qq.com